电压只有310V

楼主(2007-01-17):
今天一朋友问我他的小厂里的三相电压只有310V左右,几台三相风机都在3P左右,星型接法,能用吗?我不感确定,请教大家

网友A:
应该不能用吧.太低了.

网友B:
最好不要用,电流会加大不少

网友C:
最好不要用。电压低得太多了。

网友D: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E:
用星型接法应该不能启动。

网友F:
会不会变压器问题

楼主:
是变压器的问题,在农村,要明年才换,现在已经用半年了,前天接触器缺相,换了,电机也因为缺相烧了一台,

楼主:
有没有解决办法先救一下急,明年就换变压器了

网友B:
买个调压器吧,或者买个变频器

楼主:
还有什么好办法吗?用变频器成本太高,因为不需要调速

网友G:
采用稳压器

网友H:
嘿嘿~~没多少事~~
我知道一个车间那电压经常是只有270V,如果有340那电压还算正常~~我测过那里的瞬时最低电压是240V。那个车间里大大小小的电机都没有~~只是力气没那么大了~~

网友H:
但建议加上热继!

网友I:
下面引用由狼行其道在 2007-1-18 16:33:00 发表的内容:
  嘿嘿~~没多少事~~
我知道一个车间那电压经常是只有270V,如果有340那电压还算正常~~我测过那里的瞬时最…
--------------------------------------------------------------------------------------------
狼兄,真心请教怎样测瞬时最低电压?

网友J:
加一台变压器,把电压变成三相220伏的,这样电机接成三相220就得了,还能省电呢?

网友K:
可以调高变压器档位

楼主:
谢谢各位,是在农村小厂多了,变压器吃不消,过了年就准备换变压器了,所以不想太大的投资,我朋友只想在年前不要再烧电机就好,看看有没有好的防护措施,现在是10A接触器加热继,都是国产的

网友L:
我不知道你说的3P是什么,如果电机不太大,可以按比例减少电机绕组的匝树,适度加粗线径 力矩好象要小点

网友M:
用手或者温度计测量一下温度吧,看有没有超过电机的绝缘等级允许温升,不超过还可以用

网友N:
    3p功率不大,可以通电运行,测进线电流,只要不高于额定电流,是可以长时间运行,如高于额定电流,应间歇式工作

网友O:
要看负载,关小风机出口风门

网友P(2008-01-17):
加电容补偿后,看看电压是不是到350V左右,再用.

网友Q:
电压太低了,不能用的

网友R:
电压过低,电机会发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