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求助:对于矢量控制中的速度控制与转矩控制有何区别?

楼主(2007-01-17):
求助:对于矢量控制中的速度控制与转矩控制有何区别?当变频器进入转矩控制模式后,变频器的输出转矩、电机转速n、电机功率等等这些参数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网友A:
转矩控制模式下电机的转速取决于负载。当电机输出转矩与变频器的设定转矩一致时转速基本稳定下来。不过变频器做转矩控制时精度很低,大概10%的误差吧。转速控制则精度高些,一般都能做到1%左右。13006665862

网友A:
功率则同转速及输出转矩有比例关系。

网友B:
同意以上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