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温控仪PID的正确设定

楼主(2007-01-17):
保温炉加热控制
温控器:岛电SR94
温控器场所:保温炉边2米处;控制对象:油炉加热机;铝温度设定680,上下限警±10度.上限ALM690,下限680,一般压铸铝温要保持在先680±10的范围
输出是采用温控器OUT作为控制
问题点:在保温加热时OUT输出振荡大,当炉内铝温到下限时,OUT输出未及时动作,造成温度升不上,当铝温快到上限时,OUT未及时关闭,造成铝温过高.因工艺要求的严格,故对铝温要求也相当的严,请对类似控制有经验的朋友给点建议的,如何对温控器PID正确的设定,才能很好的把握铝温的,有相关的算法吗?谢谢
补充:因炉子装铝量有限,还要经常从熔化炉侧拉铝水过来加到保温炉内,故对炉内铝温也有一些影响的.

楼主:
对这方面有经验的朋友多给点说法啊,谢谢

网友A:
你的这个控制范围应该很容易实现的,请好好看看仪表的设定。

网友B:
导电的仪表只要调P,I,D三个参数,在工控网搜一下PID调节这方面的资料,会有帮助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C:
我想用仪表加变频器控制温度。温度的设定和调节都由仪表的模拟量输出完成,大家参谋一下可以吗?还有什么好办法?成本不要增加。

楼主:
你这个控制原理能说具体些的吗?我给你点意见的

网友C:
月光疾风:工艺是这样的,烘干室抽取炉子的废烟气做为热源,要求温度要稳定,通过变频器调节风机的速度实现。变频器有两个模拟量输入,一个输入给定值,另一个输入反馈。我的想法是用一个带双变送输出的仪表,一路做给定(比较直观),另一路做反馈(变频器内置PID功能),或用仪表的PID功能直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我对仪表不熟,再次请教。先谢了!

网友D(2012-04-11):
本人今年做保温炉的控制电路毕业设计,求各位大神指点!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