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仪PID的有效设定

楼主(2007-01-17):
保温炉加热控制
温控器:岛电SR94
温控器场所:保温炉边2米处;控制对象:油炉加热机;铝温度设定680,上下限警±10度.上限ALM690,下限680,一般压铸铝温要保持在先680±10的范围
输出是采用温控器OUT作为控制
问题点:在保温加热时OUT输出振荡大,当炉内铝温到下限时,OUT输出未及时动作,造成温度升不上,当铝温快到上限时,OUT未及时关闭,造成铝温过高.因工艺要求的严格,故对铝温要求也相当的严,请对类似控制有经验的朋友给点建议的,如何对温控器PID正确的设定,才能很好的把握铝温的,有相关的算法吗?谢谢
补充:因炉子装铝量有限,还要经常从熔化炉侧拉铝水过来加到保温炉内,故对炉内铝温也有一些影响的.

网友A(2007-03-23):
你的保温炉功率多大,用此方法温控精度低,可以用可控硅调压控制。温度控制可在正负一度(PID调节)。

网友B:
不知你温控器是开关量控制还是模拟量控制。
如果是开关量控制,那控制精度低,不好调整。
如果是模拟量控制,采用PID方式可参考以下方法:
1、加大比例作用,积分作用也要有一点,微分可以不要。采用强比例、弱积分的方式,这样做反应速度会比较快,可以避免进入积分饱和状态。
2、给温控器的输出进行限幅,缩小加热范围。

网友C:
我可以帮你做专门的控制柜!联系电话:13358114261(黄工)

网友D:
温控器应该有自学习功能吧!当稳定后,记录下PID值设定就行了。

网友E:
晕,昨天才封了“庆余仪表配件”的ID,今天又跳出来一个。给ID"chpjsh"一个机会,今天只删贴,不封ID,如再有大量广告贴,封无赦。

ID"chpjsh"的广告贴样例
新老朋友们大家好,温控仪,资料可以登陆http://免费下载,更多相关产品,惊喜多多!让我们共同努力,明天会更好!

版权 仪表(长沙)有限公司 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