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别网页打不开,什么原因?怎样解决?

楼主(2007-01-17):
请教各位高手:
网络连接正常,其他网页都可以打开,个别网页打不开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地方设置的问题吗?有谁遇到过此种情况吗?如何解决呢?

网友A:
那些个别网页是不是有问题?是什么网页大家帮你试试。

网友B:
把你的电脑重新启动试试吧。
还有检查看看你的浏览器的安全等级。

网友C:
多试几次看看

楼主:
网页可能有问题吗?新浪网,我试过好多次了,也重启电脑了,还是不行.

网友D:
dns解析错误,下个ie修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