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高手

楼主(2007-01-17):
1,爱德利AP-G3 1。5KW故障为无显示,查知方波发生器3842有12V工作电压,没有驱动电压输出,是什么原因?急!!
2,富士5000G11问题:输出缺相,缺相的那个驱动光耦4506驱动时3脚跟负端电压为0,其他两相电压为3—4V,是什么原因?
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A:
1.3842的工作电压是14-17.2V,重点查电容和稳圧管。
2.更换4506。

网友B:
1。3842.16V起振,8脚要有5V基准,只要满足这个电压,6脚还没输出,更换3842试一下,如还不行,把3842周围的原件全查一遍
2。4506坏,或周围小原件引起

网友C:
富士不一定是4506坏,有可能检测坏,今天还遇到壹块主板坏的。您应该告诉大家变频器的型号,因为同一系列的不同机型既有共性也有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