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高速控制伺服!

楼主(2007-01-17):
近日遇到一个问题:
      想让伺服做回转运动,转到3000转/分钟,精度不要求,到3000就行!停的时候保持总在一个固定位置停,比如键槽总朝上,精度不超过5度就行!不知用位置控制模式可以吗?怎么实现?
       在线等! 加我QQ:641245877

网友A:
看的人不少,怎么没人留言呢

网友B:
可以实现,先根据工艺要求选择一款上位机,给伺服发脉冲.
不会就这么简单吧?

楼主:
  能这么简单就不问了!问题是用位置控制不起来了呀!位置环和速度环配合不好!一起动就响的厉害!
  现在想考虑用速度控制加位置控制,可就是程序比较麻烦!看有人有经验吗?

网友C:
根据你的参数要求,建议你选择施耐德的伺服,因为05系列有带速度控制的位置控制.这样操作起来相对简单,并且施耐德伺服在高速性能方面很优秀.如果不清楚,可以打010-65546720.凡工
下班了,呵呵没有时间,明天上午你看看和我联系吧

网友D:
其实很简单,只用位置模式,设定目标转数,以3000rpm的最高速工作,加速停止到目标位置即可。
或者用上位控制器规划加减速和转数,或者有些伺服内部带多段定位控制,自带加减速的。

网友E:
回转运动,行程是多少?是一圈还是100圈?

3000rpm是平均速度还是最大速度?

楼主:
刘工,回转运动就是一直正转,最高速度能到3000转就行,不要求转多少圈,设一个时间就行,比如说转5份钟,然后停车,找一下开机时的位置!就这么简单!
其时没必要用伺服的,用伺服反到难了,伺服用位置控制到3000转觉得很不容易,可是伺服是客户要求的!
想问一下各位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网友A:
不难,给定对了就好,伺服只是执行机构而已

网友D:
伺服用位置控制到3000转觉得很不容易? 不太理解有什么不容易的地方。
其实你的需求很简单,按3000转的速度一个劲地发脉冲,到时间了停机,找个位置标志,按位准停不就型了

网友F:
很简单,这个过程在数控机床主轴控制上叫准停,最高转速到12000
定位精度0.085度,小功率4000转以下用同步伺服,大功率高转速用异步伺服。我们是专门生产异步伺服的

网友E:
"伺服用位置控制到3000转觉得很不容易"
难点在哪里?给出足够的脉冲频率不就行了?

网友B:
精度要求又不高,即使上位机发脉冲的频率不是很高,用伺服的电子齿轮也可以解决啊.你的问题在编程方面还是伺服的参数设定方面?

网友G:
"精度不超过5度就行"定位精度不高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上周我又试了一下,用脉冲控制,慢慢加速可到3000转,但我一减速,伺服驱动器就烧了一个电容!应该是制动用的,不能用了!很是郁闷呀!

网友A:
减速时间太短,会导致制动动作,烧毁制动电阻或电容

网友H:
见到过很多3000转的步进加编码器

网友E:
你的意思是说,你原本没有加、减速过程?

楼主:
速度的加减速时间是2秒,是有的!可还是反应不过来!现在我打算用速度控制加位置控制,速度控制到3000转没问题,减速到停车也没问题!停车后再找位置!

网友I:
建议你用速度控制,速度控制会带加减速。
发脉冲的方式也就是位置控制,伺服电机自身的加减速参数是不起作用的,这个加减速需要由脉冲序列实现。

停下来后可以考虑使用回零找到固定点。

网友J:
我觉得这是一个简单的位置运动曲线规划问题,关键是用脉冲串控制方式时,脉冲的频率表示速度,其个数表示位置,你只要搞清楚位置曲线的斜率是速度,速度曲线的斜率是加速度即可,设定满足你要求的位置曲线,还有不要超过伺服所能提供的最大加速度(等同于最大电流)即可保证伺服安全工作;

网友K:
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楼主,你的负载到底有多大呀。负载小的话怎么可能2秒加减速时间还烧呢。应该不是控制模式的原则性问题,是你到底要用在什么场合下的问题。

楼主:
负载不算很大,就是惯性很大!带了一个转盘,里面有点东西

网友E:
负载不算很大,就是惯性很大
这个,对于运动来说,惯性就是负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