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控制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07-01-17):
近日遇到一个问题:
      想让伺服做回转运动,转到3000转/分钟,精度不要求,到3000就行!停的时候保持总在一个固定位置停,比如键槽总朝上,精度不超过5度就行!不知用位置控制模式可以吗?怎么实现?
       在线等! 加我QQ:641245877

网友A:
还没用过松下的伺服.位置控制模式就是根据你所发的脉冲数量来决定所跑的距离,应该可以实现!

楼主:
我也是那么想的,可是不行呀!速度上不去,闭环控制总是报警!再加上惯量,更不好定位了!

网友B:
没有问题,我用过同楼主类似,达到3200转了,也没问题.停止误差1.5度.

楼主:
谢谢息峰:
  上周我又试了一下,用脉冲控制,以慢慢加速可到3000转,但我一减速,伺服驱动器就烧了一个电容!应该是制动用的,不能用了!很是郁闷呀!

网友C:
绝对没问题!我用过松下的伺服做角度控制,汉有一点误差,关键在于你的思路。
http:\\www.gdplc.cn

网友C:
绝对没问题!我用过松下的伺服做角度控制,没有误差,关键在于你的思路。
http:\\www.gdplc.cn

网友D:
你用多大的伺服,没有内置再生放电电阻吗?接线正确吗?一般来说,无制动电阻工作时,制动电势过高会发生过电压报警.你说烧电容,会不会是本身电网供电电压波动过高造成的?

楼主:
是750W的,没有外接制动电阻,我觉得应该是制动电势过高发生过电压烧毁的!

网友E(2007-02-28):
没有制动电阻的情况下,停车的速度曲线就要好好的设计了!

网友D:
有内置的制动电阻

网友F:
用松下在3000的速度下运行,多少有点悬吧.2000肯定是没有问题
还有你的负载有多大呢?

网友G(2007-08-05):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电机额定转速是多少,大多松下A4系列的伺服电机额定转速的是2000rpm,如果一直运行在3000rmp不妥当,容易损坏电机。伺服电机减速时不宜减速幅度过大,最好是平滑减速曲线。电容烧坏可能是减速过快,内部制动电路不够,考虑接外部制动电阻,或者做好减速曲线。

网友H:
不对的!我觉的未必能做到!您需要3000转/分的转速哦!而且是来回转动!不知道伺服的响应加速时间够不够拉!我不是太懂哦!只是有担心的!

网友I(2007-11-05):
你可以考虑在机械上改变一下。

网友J:
松下伺服前后用了不下百套,感觉质量不错。做这样的控制是小菜一碟,关键是看你的控制方式。比如原点的捕捉方式,这是很关键的,另外,前提条件是电机没有过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