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组态软件里简单轻松实现定时功能

楼主(2007-01-17):
在组态软件里简单轻松实现定时功能,不用编程不用硬件设备,就可以在软件运行时更改定时参数
以力控组态软件为例,由于力控软件把定时功能做成了设备驱动,因此可以像操作定时器设备一样来实现定时功能,具体使用方法如下:
1.在驱动列里建一个定时器设备d_time

2.在数据库里建点变量,连接定时器d_time对应的参数

最后直接引用建好的点变量即可在软件运行时更改定时参数,控制定时时间,开始/停止等

网友A:
失望。。。 力控独有的啊 还以为是通用的呢

楼主:
请讨论一下这种实现方式如何?

网友B(2021-10-20):
引用 楼主:
请讨论一下这种实现方式如何?

怎么使用的?求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