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fibus总线

楼主(2007-01-17):
求助:我现在做一个PROFIBUS网络,由于是新手,不是很懂,我想一台S7300通过PROFIBUS挂两台变频器,请问我怎么样实现。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您的变频器是什么品牌的,需要有该变频器的gsd文件。 在step7中加入gsd文件,配置设备的地址、io范围。 即可按照普通io一样进行访问。

楼主:
谢谢昂,准备用44O,还需要用GSD文件吗

网友B:
step75.2内自带MM440的GSD,不需要,但是要写一部分程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