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S7200之间的通讯

楼主(2007-01-17):
两台S7200之间如何实现数据交换,各位大哥最好能将程序发一段。

网友A:
可以参照200的中文系统手册

网友B:
用NETWRITE 、NETREAD命令。西门子有指令向导。按照向导指引就容易建立了。软件编写好,就剩下把PLC的8---8,3---3了。我生产S7-200的编程电缆。我的email: zhuyongjun021@126.com。

网友C:
步骤如下
工具----指令向导------NETR/NETW----一步一步跟着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