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急!!!CONCEPT如何下载程序!

楼主(2007-01-17):
我现在想把程序下载到MODICON PLC中,可是总是下不进去,提示说要先关掉PLC 可是我现在关不上呀!请问这是为什么呀?急急急急!!!!

网友A:
为什么关不上?再说下装程序没有必要关掉PLC呀。

网友B:
没有看明白你的意思,关CPU?关了还怎么下载呢?

网友C:
将plc的位置开关置停止状态

网友(2007-03-12):
你的是什么PLC?
如果是QUANTUM 140的,看看钥匙开关是否处于MEM PRT装态?如果是,把它打到START状态.

网友D(2008-04-18):
应该可以用在线控制盘停掉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