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光电编码器如何控制MM440变频器

楼主(2007-01-17):
各位高手:本人对光电编码器不熟,请教一下如何用光电编码器控制MM440变频器,相关的功能码有哪些,应注意什么。另外用MM440变频12和13端子输出的0-20MA电流去控制另外一台变频器应设定哪些功能码,能否实现同MM440同步。小弟在此跪求各位了,谢谢!!!

网友A:
我也想了解
期待中

网友B:
是做速度闭环还是用编码器的脉 冲做变频器的速度给定呢?先把问题 说清楚。说明书看多几遍应该找得到方法。

楼主:
应该是速度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