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logix的通讯

楼主(2007-01-17):
有人用过micrologix的modbus通讯吗?
用过的话能说说开发程序的大体步骤吗?
谢谢!!!

网友A:
micrologix的modbus通讯不可靠。

楼主:
能说说为什么吗???

网友B:
不知道你用什么方式和modbus通讯的,也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系列的,没法回答你。具体问题加我吧,592053456

楼主:
我选用的是micrologix 1500 并加装1761-NET-AIC,现在还没有找到资料怎么和带有ModBus RTU的智能仪表通讯。

网友A:
1500的通道1可在组态时组态为modbus,调用MSG指令。但下载后该口的配置信息将在CPU底层被修改。也就是说该口不能再使用下载功能了。

楼主:
YOUBAO 通讯只能用MSG指令做吗?是不是还要自己拆分协议??

网友C(2007-02-22):
可把micrologix串口组态成modbus协议,也可以使用第三方的modbus模块,价格方面当然要高得多了!

楼主:
可以把micrologix的串口通过编程软件组态成modbus协议吗?组态以后怎么使用MSG指令???modbus中的地址和micrologix中的地址是有差别的!!!

网友D:
micrologix用MODBUS协议只能做从,不能做主

楼主:
我想micrologix做MODBUS的主站怎么办?AB的资料没有介micrologix用MODBUS协议只能做从!!!

网友E:
需要看你选择的型号是哪一款,1500应该是主从都可以的,1200老版本的只能做从,新的不太清楚。
我也正好想试试看,用2com的1500会好一点,选择好通讯口设置其中基本内容,然后在数据单元加入message型的数据,程序中使用msg和ret命令,双击msg模块,设置相应参数,我原来还以为要写底层协议,不过看来可以直接用,还是rtu的。
但是我还没有实际编译过,不知道可用否,用过的人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
多谢ziltan的指点!我给别人配置了了一套系统1500的系统,用1500做主站,现在很多事情都很担心,怕因为配置问题没法实现.

楼主:
想请ziltan说说ret命令的功能和用法!

楼主:
最新的 micrologix系列的产品都是可以做ModBus主的!!!

网友F(2007-05-14):
新的可以做Modbus主的,测试中,结果迟些公布

网友G:
我用micrologix1500上modbus很好啊,非常稳定。

网友F:
micrologix1200上modbus协议,通讯口的物理接口是232还是485的?

网友H(2007-07-21):
下面引用由彭卓辉在 2007-5-14 11:16:00 发表的内容:
  新的可以做Modbus主的,测试中,结果迟些公布
--------------------------------------------------------------------------------------------
测试结果出来没有?

网友H:
测试结果出来没有?

网友I:
miclogix1500,1100都可以用modbus主从,很好用,只要一点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AB的东西这一点做的还是比较好的,现在ModBus应用的太广泛了,就连自己的PowerFlex40的变频器也选用了ModBus作为自己的基本网络.

网友J(2011-06-21):
micrologix1200的老通讯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