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类电机对磁性材料的要求

楼主(2007-01-17):
不同类的电机由于其使用的要求和环境不同,必对磁钢有着不同的要求。以下分三部分叙述:

    着重介绍直流电机、无刷电机对磁钢的不同要求
       直流电机和无刷电机均会采用磁瓦或磁环,但两者的主要不同点是对其充磁的要求不同。在充磁波形中,主要可以通过观察波形中的着几个参数来判断充磁的好坏:平均极值、极差和面积(或占空比)。平均极值是表明充磁或磁钢的性能是否达到产品的要求;极差表明充磁的均匀度如何;面积(或占空比)表明充磁波形的大小,在同等极值下,它的大小决定了电机的出力大小,但是,它越大,电机的定位转矩越大,旋转起来的手感不好。一般在直流电机中,要求出力大,故占空比较大;而无刷电机则要求旋转平稳,它有一个指标——力矩波动,特别是在低速下,力矩波动越小,就要求充磁波形越接近正弦波。这也就是我们要求充磁波形的上升沿要平稳、缓慢上升。

    不同类电机对充磁的极数要求

    在这里我们首先讲一下充磁的种类

a. 磁环的外充——即在磁环的外表面充有磁极,一般用于电机的转子;

b.磁环的内充——即在磁环的内表面充有磁极,一般用于电机的定子或外转子;

c. 磁环的斜充——即在转子的表面所充的磁极与磁环两端面成小于90°的角;

d.轴向充磁——即沿着磁环、磁片的轴心上下充磁,其中又可分为:

   ⑴ 轴向2极充磁——即磁件的一端为N极,另一端为S极,是最简单的充磁;
   ⑵ 轴向单面多极充磁——主要产品为磁片,即在磁件的一个表面充有2个以上的磁极;
   ⑶ 轴向双面多极充磁——即在磁件的双面都充有2个以上的磁极,且极性相反。
对于轴向单面或双面多极充磁,单面的表磁比双面的要高,但单面充磁的另一面表磁很低,其实单面的两面表磁相加与双面的相加是相同的。

e.辐向充磁——顾名思义,辐向充磁即充磁磁场从圆心向四周辐射。对磁环来说,充磁后形成内圆表面全部呈一个极性,外圆表面呈一个极性;而对于磁瓦,起辐向充磁的效果比普通的充磁效果要好,它能使磁瓦的内弧面的各点表磁较为相近。

       一般讲到极数,指电机的多极充磁。对于磁环来说,2极磁环大多用于小型直流电机,部分会有4极;而步进电机、无刷电机、同步电机所用磁环有4、6、8、10….等偶数极,

      从磁体的形状、极数来判断其应用场合

       对于磁瓦而言,一般就用于直流电机和无刷电机中,而在直流电机中,以2极和4极居多,这可根据其圆心角来判断,在前面以讲过。无刷电机用磁瓦作为定子时,一般都超过6极,故其圆心角远远小于直流电机用的磁瓦;但磁瓦作为无刷电机的转子时,可有4、6以上的极数,对于4极来说,转子是外表面充磁,且由于要拼成一个圆,其圆心角接近90°,这一点可区别于直流电机。若是磁环,主要是区分步进电机、无刷电机和同步电机。步进电机所用磁环的外径较小,大部分在20左右,很少超过30的,且其壁厚较薄,在1.0-1.5之间;其极数较多,在10极以上,有的可达50极。无刷电机的磁环一般直径大于20,极数在4-12极之间,且其壁厚多在1.5-5.0之间。小型同步电机的磁环在20-40之间,极数为8-16极,壁厚在1.0-3.0。

       注塑磁、粘结NdFeB、烧结NdFeB的不同点及其常规应用

       注塑磁、粘结NdFeB、烧结NdFeB三种材料是小型电机常用的,特别是前二种。这三种材料各有其特点,在此仅作简单概括。

    性能参数的不同,应用特点

       它们的性能是递增的,价格同样如此,这就决定了它们各自的应用。注塑磁又分注塑铁氧体和注塑NdFeB,其粘结体有尼龙6、12和PPS,尼龙比PPS略便宜,但它组成的磁件表面光洁度、强度、耐温都比PPS的差。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可以和各种零件或轴一起注塑,以保证产品的质量。注塑铁氧体磁件又分各向同性(等方性)与各向异性(异方性),各向同性的磁能积较低,在1.5MGOe左右,各向异性的磁能积在2.1 MGOe左右。其主要用于量大面广的产品,如玩具电机、空调用步进电机、风机等。注塑NdFeB的最高磁能积在6.0MGOe左右,若用进口原料可达6.5MGOe,但价格较高。目前,注塑NdFeB的应用还不广泛,主要是不为大家熟知,其实它可替代较多的低能积的粘结NdFeB磁件,特别是在步进电机中以及带轴注塑的转子。

       粘结NdFeB是在高性能产品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上可进入烧结NdFeB的产品,下可进入铁氧体的产品,这主要是其性能介于两者之间,而且它属于各向同性,适合各种充磁方式。它的缺点是耐温较差,最高为150℃,这也就决定了其适用于小型电机和控制电机,对驱动类电机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A:
有参考价值,代表大家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