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料位:荧石(氟化钙)和氢氧化铝混合物

楼主(2007-01-17):
荧石(氟化钙)和氢氧化铝混合物的料位该用什么测量最好?为什么不能用喇叭口雷达?
工况:下料时有大量粉尘,物体颗粒小.
喇叭口雷达测量不准.是不是因为介电常数较大的问题?请大虾赐教!!!急!!!

楼主:
用过西门子雷达,较果也不好.

网友A:
具体说一下 工况
 用过重锤没?

0755-26718900
深圳江元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jiangyuan.com.cn

楼主:
以前用重锤,雷达不好后又在用重锤.

楼主:
工况呢,就是雷达一般所能承受的压力,温度.高度都不会超出范围.

楼主:
工况:
   干法氟化铝厂家.料为:氟化钙和氢氧化铝混合物.
   压力(送料时):0.2-0.3MPa,温度不高.
   料仓:倒立锥形,圆筒高4m,下部锥形部分高2m.
   送料:由空气从管道吹进料仓.料为小颗料或粉状.所以仓内大量 粉尘.

用喇叭雷达出现粉尘大量粘附在喇叭口里面.只好用重锤.

请问要用雷达的话,有好的解决办法吗?
如果不用雷达,不用重锤,那用什么测料位?[/b]

网友B:
 可已用FCY粉位测量仪,肯定能解决

网友C:
我是胡想的,如果你非要用雷达不可,可以接一路气源过去,定期清洁喇叭口里面,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D(2007-03-07):
你应该考虑用导向微波料位仪表,不受粉尘的影响.不明白的可以给我打电话.13502071488

网友E:
本人是科隆公司的,按你说的科隆的雷达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邮箱:yhhcrk@126.com

网友F:
如果你不需要模拟量只要开关量输出的话就比较简单了,有时间沟通一下吧。02157275008   张

网友G:
工况条件差,天线容易挂料,喇叭口的需带吹扫装置。还有安装位置是不是在中间,如果在中间容易产生多重反射,有较强的干扰信号。

网友H:
科隆的雷达可以带吹扫的,不怕灰尘,没有问题。mqhkrohne@126.com

网友I:
我认为不是吹扫不吹扫的问题,对于这种物料采用导波雷达最合适:德国菲索的产品要比同类的其它品牌的产品价格要低的多! 导波雷达物位检测系统PulsFox¨ PMG 01 应用 液体,粒状物质,粉末的物位检测 型号:PMG 01 量程:B/E柔性探测头 ≤24m,C/F刚性探测头 ≤6m(散装固体最大12m) 精度:L<15M ,液位±5mm/料位±20mm;L>15M ,±0.05% 工作压力:最大40bar 介质温度:-50~+200℃ 输出信号:4-20 mA ,HART协议,2线 过程连接:不锈钢G1B 探头材质: 不锈钢1.4404 / 1.4401 电气连接:DIN43650-A 电源:DC18~35V 保护:IP 65 可选项:--本安防爆配置,电源≤DC28V --其它探头涂层 --数显装置

网友A:
带吹扫的雷达 可以试一下
不敢保证一定解决

个人感觉,导波雷达,在这种场合不试很好用

可以交流一下,QQ:22877166

网友I:
我们在济钢用过,导波的很准的!

网友I:
感觉毕竟是感觉!

网友J(2007-10-26):
这种工况,要测连续的料位,只能用导波雷达,如果不测连续料位时,可以采用射频导纳料位开关设上下限位报警,也可作为料仓料位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