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罗斯蒙特3051差压变速器怎么做小信号切除

楼主(2007-01-17):
用HART375找了半天也没找见怎么做,请高手指教阿!

网友A:
一般差压变送器测流量才需要小信号切除的,你需要切点都少,5%应该就够了。在375菜单里有一项的,实际上就是5%以下不反应了。以前我做过,但是脱产好久了,忘了在哪个菜单了,你自己在仔细找一下,用375的仿真功能,可以浏览菜单。

楼主: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用375切流量小信号,其他厂家的变送器我做过几个,能找到,为什么这个没找到呢,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