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420烧元件

楼主(2007-01-17):
  西门子420型2.2KW,完整型号是6se6420-2du22-2ba0. 电源部分烧了,有些已经无法看出是什么的了.请各位帮助,如有知道的或者手头上正好有此机型的请告诉一声,先谢了.
  具体位置标号如下.c200 是多大的电容?R219(立式电阻)是多大的,R219与C202(贴片电容)之间二个贴片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A:
我有此电源板价格450元,有意发E-mail  dangchuanjun@sina.com

网友B:
手头就一个420 7.5的
不确定是不是完全一样
c200是标“472”的电容 耐压可能1000v把
r219是330k的电阻2w左右 和r200值一样的
靠近r219的电阻是47欧姆  另一个是1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