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问各位高手

楼主(2007-01-17):
请问各位高手,哪个厂加生产的电阻、电容质量好?谢谢!

网友A:
这个从何讲起?你要的是哪一种电阻、电容?

网友B:
是啊,电阻、电容的规格很多。

网友C:
看你所选用的用途了!

网友D:
电容吗,是小日本的好,电阻吗,只要精度高和功率足够,无所谓了;但电容和电阻种类很多,看用在频率、耐压等级、功率、温度、精度等

楼主:
我们是做控制系统的,电阻电容用量比较大,只是想选择一家或几家信誉好质量好的供应商。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E:
Rubycon或者KZG的电容都不错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F:
多大的呀!小容量的都差不多!就是国外的要便宜!大容量得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