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电机的电缆选择

楼主(2007-01-17):
一台75KW的电机,额定工作电流138A,采用星三角启动,其电机用电力电缆该如何选择?有啥标准可以参考?急盼回复。

网友A:
看实用电工吧

楼主:
给点实用建议先啊老大

网友B:
电缆的采用可以考虑每平方米采用2.5安培的电流左右就可以,如果你的电机是长期使用,最好按照每平方米1安培的电流考虑

网友C:
电缆载流量对照表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45834

网友C:
因为你是星三角的,铜线,25MM足够。

网友D:
电源电缆使用BV3*50+1 ,电机接线使用BV6*35+1。

网友E:
额定电流除以1.732,选用电缆时再升一级。

网友F:
35的吧,大一点不容易老化

网友G:
这种问题还需问啊

网友H:
如果不长时期工作,两根25*3+16*1电缆足够,因为星角启动需要六根线,相当每相50平方线足够。我做过75kw,Ie145A,长时期工做温度不高。

网友I:
星三角电机电缆的电流应为0.58In ,电缆的电流为78A,选25的铜缆可以。

网友J:
设计手册里面有电力电缆的载流量,按载流量选择电缆截面.千万不要按经验每平方走多少电流来选,会出错的.

网友K:
最好选用两个35mm的铜芯电缆就足够了,电缆的安全载流量可以去查找嘛!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点。电缆载流表我有的,电缆选型我也明白,可是对星三角启动的电缆选型我没有技术文件支持。75KW的电机,额定电流为150A左右,在穿管敷设时主电源电缆选择3*70mm电缆。可电机电流计算为0.58Iu这个公式是肯定的吗?请教。

网友I:
么麻打的,Ie 〉= 1/根3In 。

网友L:
参考电缆载流量表。

网友M:
铜线,25MM足够

网友N:
1MM2到10MM2乘6A,16MM2到25MM2乘5A,35MM2乘4A,50MM2乘3.5A,70MM2乘3A,95MM2乘2.5A,120MM2以上的乘2A,高温打七折,穿管打八折.

网友N:
看你的电源线是多长,是不是高温,是不是穿管,是不是重载的.如果上面的都是铝线要95MM2,铜线要75MM2.如过都不是可减一级铝70MM2铜50MM2,不过最好选铝线要95MM2,铜线要75MM2.

网友N:
电机线要35MM2的

网友N:
电机线要35MM2的铜线

网友O:
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461959

网友P:
用VV-3*50

网友Q:
25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