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转子串水阻启动 急!!帮帮忙,先谢了.

楼主(2007-01-17):
现有烧结线主抽风机用6千伏绕线式转子异步电动机,1250KW,转子串水阻启动.检修时测水阻三相平衡(带转子绕组),0.6欧姆,认为偏小,平时是0.8---1.3欧姆,但往里置换纯净水后(一小时后测量)发现两边相偏大,1.7,1.4.中相为1.0欧姆.,两边相加如适量电解粉后变为1.0,1.0.但再次测中相降为0.7欧姆,不可思议,中相继续换大量水后效果不明显.将绕组线拆下后测中相发现变为4.0欧姆,现:[接线时为1.0,0.7.1.0   拆线后为1.0,4.0,1.0]请教一下,是绕组问题吗?用电桥带水阻测转子电阻基本平衡(0.085)滑环碳刷对地,相间都单独摇测,绝缘500M欧姆以上.这样开车行吗?

楼主:
补充:包括转子引出电缆都摇测了,绝缘很好.

网友A:
倒,搞那么麻烦干撒,改造算啦,用变频,高-底-高,这个我到可以帮你,QQ512963029

网友B:
接触不良,应该检查接线端子.

楼主:
接线后中相变小了,是接触不良吗?边相下调,中相也跟着降.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