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电动执行器的问题

楼主(2007-01-17):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执行器设定和反馈有时候不同步呢?
具体现象:假设设定开度60%然后想开到59%,从电脑DCS系统上减1,反馈不变,再减一,反馈还是不变,可能再减1反馈还是不变,但是减多了,假设设定值一直减到56%,反馈就一下子从60%到了56%。如果增加也是这样,不知道什么原因,是DCS的原因还是执行机构的原因,不过还有几个执行器很好用。可能不是DCS方面的原因

网友A:
可能是执行器的伺服放大器的问题吧

网友B:
应该不是设定和反馈不同步的问题,一般伺服放大器都有个死区的问题,模拟板一般有死区调整电位器,略调即可,太小会产生震荡。既在给定不动时,执行器自己正反动作,最好换线路板或看好说明书再动手。

网友C:
换个好点的伺放,你们配的太烂

网友:
我晕,是这台阀灵敏度调的满了,再调高点就好了.
不要调的太高不然回来回抖动,还有注意死区的大小.

网友:
还有,给定值和反馈值有点偏差是正常的,还有你的阀调的不一定都一样呀!!你说的减好几下才动,那应该是阀的灵敏度不够的原因了.

网友D:
可能是位置反馈有问题

网友A:
还是2楼gkong说得对,伺服放大器都有个死区的问题,给定和反馈的差小于死区范围的话,执行器是不动作的。死区正常范围应该小于0.5%。所以楼主题的现象是死区范围太大造成的。

网友E:
看死区设置,再看灵敏度设置,必要时可重新调整

网友F:
我公司的执行器出现一下问题,反馈经常自己波动但停电一段时间后重新上电会正常工作.不过过几天又出现同样故障.请问各位谁能解释一下故障原因

网友G:
2楼gkong说得好,执行器中伺服放大板都有个电位器,能够调节死区或灵敏度,但不宜调的过小,不过高质量的执行器都用面板设定

网友H:
更换执行器的反馈电位器试试, 电位器要好的,调试时电位器的量程要与执行器的开度相对应.

网友I:
这种情况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1、伺服放大器有调稳的旋钮,位置不合适。通常为了让电动执行器到位后不频繁通电,设计调稳旋钮对死区进行调整。但死区太大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如上问题。
2、位置反馈不灵敏。用手轮开关电动执行器检查一下位置反馈有没有问题。要求是在开的过程中停下转到关的位置,再转的过程中检查是否这时位置反馈有死区?

网友J(2007-02-28):
就是死区的问题,可以试着调小,但小心发生振荡

网友K:
每一种执行机构都会有一定的死区,一般根据工况设置在0.5--5之间都是可以的,只要满足工艺要求即可。另外不同品牌的产品能够承受的最小死区也是不同的,死区设定过小常常引起震荡,所以也要注意。

网友J:
死区问题,没的说。你希望振荡吗?那就把死区设成零吧。什么?怎么调整?看说明书!

网友L:
真正原因是执行器没有调试好

网友M:
DCS肯定没问题,电动执行机构的问题。应该是伺服放大器存在死区或者反馈电位器不灵敏。

网友N(2007-05-15):
执行器的动作精度本来就有一个范围,例如某执行器动作精度为2%,当前开度为50%,这时如果从DCS给出±2%以内的开度变化,执行器肯定不会有动作,当然阀位的反馈值也不会有变化。只有当给出的开度变化量在±2%以上,那么执行器才会动作,同步的,阀位的反馈也会变化。
从DCS给出的开阀值和执行器反馈的阀位值不一定完全一样,一般会有2-3%以内的差值,这属于正常现象。
有的执行器动作精度在一定范围可以调整,但有时需要更换相关部件才能作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