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问题

楼主(2007-01-17):
请问以下问题:伺服驱动的脉冲应不小于多少脉冲每秒?伺服驱动器电压要求是5V是否可以用24V加一个4.7K的电阻因为三菱PLC的电压是24V?若用PLC控制直接输入脉冲是否能驱动?是否需要短路哪几个接点?

网友A:
伺服驱动的脉冲应不小于多少脉冲每秒?
看你的转动速度要求。

伺服驱动器电压要求是5V是否可以用24V加一个4.7K的电阻?
要看清楚伺服的手册,它的内部接收电路如果是光耦就没问题,如果是差分接收器就不一定了。

网友B:
刘斑竹真是勤勉,6:30就开始解答网友问题了

楼主:
机器是94年进厂的,伺服驱动器是SANYO DENKI型号是BL863寻遍整个网搜不到相关资料

网友C:
加一个5V应该比你的方案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