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LZ安全系统是怎样实现安全工作的

楼主(2007-01-17):
PILZ安全系统是怎样实现安全工作的?我单位的设备上大都有此厂家的安全系统,上面大都连接的是安全门限位、急停按钮等,这些门限位和急停按钮等直接连在PLC上或者串接在其它相关启动按钮上,编上适当的程序,不是一样可以起到安全保护作用吗?用PILZ安全系统是不是有电画蛇添足的感觉啊?请教前辈给予指点。

网友A(2007-03-04):
PLC/继电器实现双重保护。
安全第一,现在GM所有能用24V的地方都不用220V380V。有的还中间加两套转换继电器使工作人员只接触24V。
我们看起来是有些多此一举的。德国的就相对差些。

楼主:
另外,机器的REST按钮也是接在安全继电器上的

网友B(2007-04-06):
生命诚可贵,安全第一!法国BTI安全类产品非常可靠!可以了解一下,www.cankey.com

网友C:
不太明白,我们公司的也是,那些急停按钮都进了PILZ的安全继电器,待高手解答

工控啊!

网友:
这很简单,Pilz安全继电器就是采用双回路,确保安全。具体你可以到Pilz的网站上看看,就明白。对于紧急停止按钮、安全门开关,这都与操作者的安全息息相关,也是国际安全操作规范规定,采用几通道安全控制,一般来说机床上双通道居多!

楼主:
就是感觉有点画蛇添足的感觉,我们单位的吹瓶机,每个门限位接了3组触点,2组并列接进安全继电器,还有一组接进PLC,报警用

网友D:
http://www.pilz.com.cn有答案,不过我依然认为有点画蛇添足的味道.

网友E:
为了满足机器安全的等级要求,确保出现危险情况下确保人及设备的安全。通过双通道的满足标准的安全继电器,可靠的关断电源,是通过安全继电器和硬接线实现。要是接入PLC的话,首先实时性肯定差,另外PLC出现问题的话就没法实现安全功能。实际上安全等级的要求很严格的,只不过现在这方面的资料太少。
我的理解而已,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F:
普通的电气元器件或者控制器,不能保证本身出故障或者其外部输入输出出故障时依然保证安全功能的正常实施。然而Pilz的安全继电器和安全PLC其可以检测出安全门、急停按钮上出现的故障,此外其还可以保证其本身出现故障时,安全功能也不会丢失。即你想让机器停,机器一定能够停的下来。
楼上的观点很正确,如有任何问题,请与Pilz中国联系,网址:www.pilz.com.cn。我们的技术工程师会为您解答。

网友G:
Hans Xu说的好

网友H(2007-06-10):
在欧洲,机械控制设备没有安全保护措施是不允许的.安全防护意识很强.与意大利的电气设计师交流过程中感触欧洲人的人本安全意识,所有可能的潜在的危险都设计有安全保护电路,所有人机交互按钮均使用安全电压(如DC24V).
安全继电器是用得最常见的电器,此外像负荷开关,安全门限位、安全铰链开关、安全光幕、控制箱安全闪烁警示灯、安全脚踏开关都用得很广。只要有人机接口交互的地方都尽可能考虑操作安全。

网友I(2008-02-23):
是啊,安全重于泰山。

网友J:
安全重于泰山。

网友K(2008-04-01):
只要有人机接口交互的地方都尽可能考虑操作安全,这句话说得太对了。

网友L:
         法国高诺斯安全继电器   QQ 330748827 13771114833  yangxinglu2008@163.com

网友M:
安全继电器和安全系统的快速性和多回路安全设计是普通继电器和PLC难以实现的。另外安全电路由专款专用的意思。如果安全由PLC来控制的话,相当于兼职。

网友N(2008-05-05):
我们公司的吹塑机上也用PLIZ的安全继电器,我理解电压安全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另一个方面是硬件监控比PLC监控的可靠性要高的多,所谓越简单的控制越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