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c机实现交流矢量控制是否可行?

楼主(2007-01-17):
请教各位:
小弟最近在做交流电机的矢量控制方面的东西。因为这种系统用DSP作比较好实现,也有很多人这么做。但是因为某些原因,要用Pc机(工控机)来实现交流电机的矢量控制,不知道具体是否可行。
我的想法:
打算把控制算法、矢量变换计算都由软件实现,在pc机上实现,输出控制脉冲给逆变电路,再由逆变电路驱动电机。
pc机的运算速度,这块还是有优势的,但是实时性如何,计算机的外部接口能否满足,特别是高速脉冲和对编码器的信号的读取能否满足要求。我心里不清楚,这里想问问懂这方面的大虾,以上方案的可行性,以及难以度。
不胜感谢!
若可以加我的QQ:53799353
顺留下yanginge@163.com,   再次感谢!

网友A:
理论上当然可以,问题只在PC上操作系统的实时性。

网友B:
要保证矢量控制的电流环控制频率,操作系统的实时性要求可不低!
至于接口,你只能自己做,或者配接口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