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为什么电缆的载流量与截面积不是线性关系?

楼主(2007-01-17):
如10平方毫米铜线载流量为50安,而100平方毫米铜线载流量为什么不是500安,请大家从基础理论方面进行讨论。

网友A:
集肤效应

网友:
工频集肤效应并不显著.电线载流量之所以与截面不成线性关系,主要是散热,截面增大散热条件变差.各种场合的电线选择主要考虑的就是散热.

网友(2007-11-06):
所以背那些无用的口诀是徒劳的.

网友B:
主要是散热问题,100平方毫米铜线散热积面不是10平方毫米铜线的10倍,

网友C:
集肤效应、散热、

网友D:
下面引用由gkong在 2007-11-6 15:24:00 发表的内容:
主要是散热问题,100平方毫米铜线散热积面不是10平方毫米铜线的10倍,
--------------------------------------------------------------------------------------------
补充说明如下:
因为100平方毫米铜线的截面积是10平方毫米铜线的10倍
所以100平方毫米铜线的圆周长是10平方毫米铜线的根号下10倍
散热面积等于圆周长乘以电缆长度
所以100平方毫米铜线的散热面积是10平方毫米铜线的根号下10倍
散热不仅和散热面积有关系,还和周围环境有很大关系,比如环境温度,穿管,埋地,裸线等等.

网友E:
所以背那些无用的口诀是徒劳的.
请教李工,那如何能够准确记住常用截面导线的截流量?是不是有什么好方法,介绍一下

网友:
没有好办法,常用的数据,因为经常使用,做设计时已不必翻手册了,都记在心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