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如何提高酸洗机组圆盘剪自动定尺精度

楼主(2007-01-17):
采用的TR公司的CE 100M编码器测量圆盘剪的移行距离,输出信号为16位格雷码,圆盘剪每转为40mm,编码器的计数为2nd Order 128,圆盘剪最大移行距离为2250mm 。如果要提高其测量的精度,如何调整编码器的参数配置,谢谢!

网友A:
TR公司的CE 100M编码器是16位格雷码的?单圈的?
编码器的计数为2nd Order 128什么意思?128位计数器还是7位计数器?
圆盘剪最大移行距离为2250mm 除以 圆盘剪每转为40mm 得56.25圈,你的目的是要精确记录圈数?编码器的16位输出应该能够精确表达一圈内的精度了。
不太明白你想调整什么参数,来提高测量精度

楼主:
非常感谢波恩的回复,编码器可以进行连续计数,2nd Order 128为编码器的旋转容量即2的n次方。现在是想实现圆盘剪的自动定尺功能,定尺的精度为+1mm,编码器信号先进的PLC,PLC进行计算处理后输出的模拟信号送到变频器,变频器控制电机而对圆盘剪进行宽度调节,这样能够实行自动定尺吗?

网友A:
方法的思路没有问题,定尺精度+1mm也容易实现,只是不明白:
1. 2nd Order 128为编码器的旋转容量即2的n次方,是指2的128次方?太过分了吧。
2. PLC能直接处理这样的绝对值编码器信号吗?

楼主:
非常感谢,128为编码器的旋转容量即2的n次方,也就是选的2的7次方。CE 100M编码器使用的PC 100编程软件,可以选择1、2、4、8 …… 4096以及Free这样两种旋转容量形式,而且编码器的输出可以选择二进制码、BCD码、格雷码等,PLC可以进行处理【将16位的格雷码进行UNPACK_BITS(位解包)、异或运算、PACK_BITS(位打包)后,利用INVERTER(反相)功能块OUTPUT= -INPUT就得到移行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