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环电阻计算

楼主(2007-01-17):
以往杂志上都介绍过色环电阻识读法,按其方法读数时,要进行换算,较麻烦,这里介绍一种快速识别阻值的方法。

带有四个色环的其中第一、二环分别代表阻值的前两位数;第三环代表倍率;第四环代表误差。快速识别的关键在于根据第三环的颜色把阻值确定在某一数量级范围内,例如是几点几K、还是几十几K的,再将前两环读出的数"代"进去,这样就可很快读出数来。

下面介绍掌握此方法的几个要点:

(1)熟记第一、二环每种颜色所代表的数。可这样记忆: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黑0。这样连起来读,多复诵几遍便可记住。记准记牢第三环颜色所代表的 阻值范围,这一点是快识的关键。具体是: 金色:几点几 Ω 黑色:几十几 Ω 棕色:几百几十 Ω 红色:几点几 kΩ 橙色:几十几 kΩ 黄色:几百几十 kΩ 绿色:几点几 MΩ 蓝色:几十几 MΩ 从数量级来看,在体上可把它们划分为三个大的等级,即:金、黑、棕色是欧姆级的;红橙\'、黄色是千欧级的;绿、蓝色则是兆欧级的。这样划分一下是为了便于记忆。

(3)当第二环是黑色时,第三环颜色所代表的则是整数,即几,几十,几百 kΩ等,这是读数时的特殊情况,要注意。例如第三环是红色,则其阻值即是整几kΩ的。

(4)记住第四环颜色所代表的误差,即:金色为5%;银色为10%;无色为20%。

下面举例说明:

例1当四个色环依次是黄、橙、红、金色时,因第三环为红色、阻值范围是几点几kΩ的,按照黄、橙两色分别代表的数"4"和"3"代入,,则其读数为43 kΩ。第环是金色表示误差为5%。 例2当四个色环依次是棕、黑、橙、金色时,因第三环为橙色,第二环又是黑色,阻值应是整几十kΩ的,按棕色代表的数"1"代入,读数为10 kΩ。第四环是金色,其误差为5% 在某些不好区分的情况下,也可以对比两个起始端的色彩,因为计算的起始部分即第1色彩不会是金、银、黑3种颜色。如果*近边缘的是这3种色彩,则需要倒过来计算。 色环电阻的色彩标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采用4色环的标注方式,令一种采用5色环的标注方式。两者的区别在于:4色环的用前两位表示电阻的有效数字,而5色环电阻用前三位表示该电阻的有效数字,两者的倒数第2位表示了电阻的有效数字的乘数,最后一位表示了该电阻的误差。

对于4色环电阻,其阻值计算方法位:

阻值=(第1色环数值*10+第2色环数值)*第3位色环代表之所乘数

对于5色环电阻,其阻值计算方法位:

阻值=(第1色环数值*100+第2色环数值*10+第3位色环数值)*第4位色环代表之所乘数 例1:某4色环
电阻色彩标识如下:

该电阻标称阻值=26*107=260,000,000Ω=260MΩ,误差范围±5%

例2:某5色环电阻色彩标识如下:

该电阻阻值=508*1,000=508,000Ω=508KΩ,误差范围±5%

-------------------------------------------------------------------------------- -- 作者:老平 -- 发布时间:2005-7-1 13:16:07

--

你讲的是4环电阻,现在还有好多5环的。

对于4环电阻,前2环直接换成数字,第3环表示乘以10的若干次幂,如第一、二、三环的颜色分别为棕(1)、紫(7 )、红(2),则表示的电阻为17×10^2,即表示1.7K的电阻值。

对于5环电阻,则第4环表示乘以10的若干次幂,用前3环表示的数字乘以10的n次幂(n为第4环表示的数字)。

-------------------------------------------------------------------------------- -- 作者:第四只眼 -- 发布时间:2005-7-1 16:56:08

色环电阻阻值识别方法- - “五色环”读数规则 学了四色环识别方法,就比较容易理解五色环表示法;实际上,五色环比四色环只是多了一个有效数字,其它的区别是不大的。五色环的第一、二、三环表示三位有效数字,第四环表示数字后面“0”的个数,第五环表示精度。现在市场上逐步以五色环电阻为主,而且第五环精度的表示方法目前生产厂商普遍使用棕色环表示误差±1%。举例如下: 红

黑

黑

橙

3个0

±1%

这个电阻的阻值:200000欧姆=200KΩ,可简写为200K,(误差±1%) 绿=5,棕=1,黑=0,银=0.01,于是,阻值=510×0.01=5.1Ω(误差±1%) 据有关资料,第五环电阻误差的表示如下表所示: 紫色 蓝色 绿色 棕色 ±0.1% ±0.25% ±0.5% ±1% 下面是截自某网站的表格,对色环电阻的识别方法作了简单的概括;但是很显然,那种把色环表示的数字说成“个位数”、“十位数”、“百位数”的说法是不完整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当四色环中的第三环、五色环中的第四环出现金、银色的时候,前面色环的“×位数”是变化的,不是固定的。 色环电阻阻值识别方法

4色环电阻:

第一色环是十位数,第二色环是个位数,

第三色环是应乘倍数,第四色环是误差率
5色环电阻:

第一色环是百位数,第二色环是十位数,

第三色环是个位数,第四色环是应乘倍数,

第五色环是误差率。

例如:5色环电阻的颜色排列为红红黑黑棕,

则其阻值是 220×1=220 Ω,误差 ±1 %

5色环电阻通常都是误差 ±1 %的金属膜电阻。

网友A:
看着头好大,给点直观的!

楼主:
好,比我的好,谢谢

网友B:
精品,顶一下!!!

网友C:
精品,顶一下

网友D:
以前不常用,但是偶尔在维修电路板时会遇到,现在可方便了,感谢朋友们的帮助,受用了.

网友E:
芯片级维修提供的很精彩,这方面资料较多,容易记。

网友F:
提供的很好,我顶!!!

网友G(2007-03-03):
谢谢大家给我上了一课,我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我正好要给学生上电子技能实训,为了好好的教学生读好电阻,我还费了不少心,看到大家的留言,如醍醐灌顶。谢谢!

网友H:
好,收藏了!真长见识!谢谢!

网友I:
不错的爆料,我收藏!

网友J:
 芯片级维修严重支持,OK

网友J:
芯片级维修太感谢你了。

网友K:
 芯片级维修,非常专业

网友L:
好醒目!清楚!顶!

网友M:
另弱弱地问一下:
我记得电阻除阻值外,还有功率
功率怎么读呢?

楼主:
电阻的功率:
 线绕电阻器额定功率系列为(W):1/20、1/8、1/4、1/2、1、2、4、8、10、16、25、40、50、75、100、150、250、500
    非线绕电阻器额定功率系列为(W):1/20、1/8、1/4、1/2、1、2、5、10、25、50、100
据我知道,小功率电阻和色环电阻上是不标功率的,功率较大的线绕电阻的的以前有些老式电阻的阻值和功率是用数字标在电阻上的,在电子线路图上,超过1/4W的电阻功率一般也会标出来的(有些需要看电阻功率的图示标志,如在电阻通用符号上加上横、竖、斜杠来表示。
 另外,电阻的型号有很多:
   1、线绕电阻器:通用线绕电阻器、精密线绕电阻器、大功率线绕电阻器、高频线绕电阻器。
   2、薄膜电阻器:碳膜电阻器、合成碳膜电阻器、金属膜电阻器、金属氧化膜电阻器、化学沉积膜电阻器、玻璃釉膜电阻器、金属氮化膜电阻器。
   3、实心电阻器:无机合成实心碳质电阻器、有机合成实心碳质电阻器。
   4、敏感电阻器:压敏电阻器、热敏电阻器、光敏电阻器、力敏电阻器、气敏电阻器、湿敏电阻器。
    还有我们常见的电位器、水泥电阻、保险电阻(可以做成各种阻值)等等

楼主:
改正:据我知道,现在色环电阻上是不标功率的,我们也可以通过看普通色环电阻体积的大小(一般情况下相同功率的色环电阻体积是一样大的,虽然阻值不一样),功率较大的线绕电阻和以前有些老式电阻的阻值和功率是用数字直接标在电阻上的,在电子线路图上,超过0.25W(1/4W)的电阻功率一般也会标出来的(有些需要看电阻功率的图示标志,如在电阻通用符号上加上横、竖、斜杠来表示。

网友N(2009-02-28):
芯片维修,很精彩,mimang也很好!谢谢了

网友O(2013-01-25):
前三环是电阻的数值,分别用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10种颜色代表0-9十个数字,第四环是乘数,
分别用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金银12种颜色代表1、10、102、103一直到白色代表10的9次方,
金色是10的-1次方,银色是10的-2次方,第五环是误差,
常用的有银(±10%)金(±5%)红(±2%)棕(±1%)绿(±0.5%)五种颜色。
例如:绿蓝黑红红就是560*100=56000Ω=56KΩ,误差±2%      绿蓝黑银绿就是560*0.01=5.6Ω,误差±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