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控制线长度一千米会怎么样?

楼主(2007-01-18):
今天有朋友来问,他自己做了个液位控制,用浮球开关实现,因条件限制,需要控制线长度达一千米,不知能否稳定工作,我不能决,请高手解惑,谢谢。

网友A:
长度一千米可以,但要注意控制回路不能用强电,电压控制在24V以下,线路要穿管保护.

网友B:
线路压降很大

网友C:
“长度一千米可以,但要注意控制回路不能用强电”,请问为什么不能用强电?

网友C:
我个人认为如果单考虑控制的话,用强电更好

网友D:
可以用无线I/O(在成本可以接受情况下)

网友E:
禁止灌水!

网友F:
用低压直流电就可以

网友G:
1000米开关量不管dc24V/dc48v/av220,我实在想不通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主要为安全,如能确保安全,则用220V/380V,无所谓.另线径不要太细。

网友A:
大家好,如果谁有什么问题需要探讨,可以给我发邮件
chenyu66955@163.com

网友H:
应该没问题 线用粗点就是

网友I:
还是用无线吧,成本可能还底,故障更少,维修更方便

网友J:
线太长的话,电流电压就会有衰减,建议用强电.

网友K:
无线遥控最远能做多远(在成本比较低的情况下)

网友L:
可以。但线不要太细!

网友M:
建一个RTU远传电台,一个后台机,几个终端,就OK

网友N:
1000米开关量不管dc24V/dc48v/av220,我实在想不通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O:
值得考虑,楼上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控制线用的是2.5平方的,可能是粗了点,没敢选得太细,压降大的话换线更麻烦,现在已经用上了,效果还行。
谢谢了。
另:请问大圣所提建议是无线遥控的方案吗,成本多少?

网友P:
需要做液位控制的朋友,不妨参考下图这个拉绳式编码器,相信会让您省一些功夫的.
型号:HLS-S、HLS-M、HLS-L 品牌:HONTKO 原产地:台湾 产品名称 拉线式译码器 产品规格 型号:HLS 系列 行程:200 ~ 12,000 mm 解析:1/0.5 /0.4/0.2/0.1/0.05/0.04 mm 输出相: AB/ABZ 相 电子信号: 电压式/电流式/推挽式/线性差动式 供应电压: DC 5V or DC8-26V 产品优点 1. 适合于无法使用光学尺或旋转式编码器之场所 2. 安装简便,易于维护 3. 可节省结构成本30 - 50% 主要市场 木工机、射出及押出机、水闸门开度、长度、液位、高度等自动控机械 认可标准 CE, EMC 型号:HPS-S、HPS-M、HPS-L 品牌:HONTKO 原产地:台湾 产品名称 拉线式电阻尺 产品规格 行程:500 ~ 8,000 mm 输出信号模式: a). 电阻值5KΩ(标准品) b). 类比电流4-20mA c). 电压0-5V和0-10V 产品优点 1. 适用于无法使用光学尺或旋转式译码器之场合 2. 安装简便,易于维护 3. 可节省机构成本约30% 主要市场 木工机、射出及押出机、水闸门开度、长度、液位、高度等自动控机械 认可标准 CE, EMC

网友Q:
电压大小都行,主要还是抗干扰的问题要解决好.

网友R:
下面引用由张果杏在 2007-1-18 11:00:00 发表的内容:
  应该没问题  线用粗点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