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电动机摇完相间绝缘用放电么?

楼主(2007-01-18):
发电机是400KW~800KW的国产西门子式的,摇完相间绝缘用放电么?谢谢。

网友A:
如果是高压的我觉得就应该放电啊!

楼主:
发电机电压是400V,不算高压吧,呵呵

网友B:
不会有吧

楼主:
我们一直没有做过放电处理,看到电缆摇完绝缘需要放电,心里有些疑惑。

网友C:
我们一直没有做过放电处理

网友D:
还没见过怎么放电,只对PLMM放过电

网友E:
如果不是马上用的话,不需放电。

网友F:
必须放电.方法是用一导线一头接地,一头接相线.放电主要目的是安全.

网友G:
没有必要.

网友H(2011-05-25):
一,发电机、电动机摇绝缘后应该要放电的。原因是发电机和电动机的线圈就是一个电感,电感是有储存电量的作用,在刚摇完绝缘后再线圈中就储存了大量的电量。

二,如果不及时放电就会对在发电机或电动机的动力回路上工作的人员的安全受到威胁。

三,对刚摇完绝缘的发电机和电动机的放电的方法是很简单的,用一根专用的放电导线先接好接地端另一端去触碰相线端,就会听到“啪”的一声响就把储存在线圈中的电量放入打地中去了。

四,对于摇感性负载的绝缘后都要进行放电,如变压器等。

网友I:
摇表实际上就是一只高压直流发电机,被测设备如是变压器、发电机、电动机、电缆等设备,就有分布电容,当加入的是直流电时可以看成是一只电容。当测量绝缘时,就是直流发电机对电容进行充电,摇表指示的就是设备的直流泄漏电流大小值。泄漏电流越大表示绝缘越差。所以测量时当测量过程结束时要先将摇表表笔离开被测设备后才停止摇动。否则储存在设备中的高压电通过摇表对测量另端放电就损坏摇表。测量完成后再对设备进行放电。放电就是短接被测设备二端后再对地短接。如测量的是对地绝缘只需对地放电就可以。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关于摇表实际上就是一只高压直流发电机,被测设备如是变压器、发电机、电动机、电缆等设备,就有分布电容,当加入的是直流电时可以看成是一只电容。当测量绝缘时,就是直流发电机对电容进行充电,摇表指示的就是设备的直流泄漏电流大小值。泄漏电流越大表示绝缘越差。所以测量时当测量过程结束时要先将摇表表笔离开被测设备后才停止摇动。否则储存在设备中的高压电通过摇表对测量另端放电就损坏摇表。测量完成后再对设备进行放电。放电就是短接被测设备二端后再对地短接。如测量的是对地绝缘只需对地放电就可以。

对头......

网友K:
必须放电,电缆摇完绝缘需要放电------还是规范一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必须放电,电缆摇完绝缘需要放电------还是规范一好

网友M:
同意需放电但是说法有点不通,电感能长时间储能吗?它的储能是靠磁场的啊,我觉的还是有存在的原因电容(导线加了电后对地就是一个电容吧,当断电后导线很长时就会有静电荷存留吧)个人见解不妥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