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电工业手机(DTU)问与答

楼主(2007-01-18):
问题1:
H7118、H7612与H7710型号DTU有什么不同?

答:这个问题需要从多个方面来描述:

1、 从功能来讲,他们为用户实现的功能完全一样;

2、 从外观结构上来讲,H7118 DTU尺寸为:83.5x47x17.5 (不包括天线和安装件);H7612 DTU尺寸为:93x54x14 (不包括天线和安装件) ;H7710 DTU尺寸为:93x54x22 (不包括天线、接插件和安装件);H7118与H7612 DTU采用20Pin 2.0 DIP/Box Header做为用户物理接口;H7710 DTU采用3.5mm可插拔接线端子(可接14~24AWG线缆)做为用户物理接口。

3、 从应用网络平台上讲,H7118 DTU可以用于GSM/GPRS网络平台上;H7612 DTU可以用于GSM/CDMA网络平台;H7710 DTU可以用于GSM/GPRS/CDMA/EDGE网络平台上。

(注意:以下的问题中提到的H7000 DTU包括问题1中讲到的所有型号。)

问题2:

请详细描述一下H7000 DTU的工作原理?

答:无线DTU是深圳宏电公司针对行业应用需求率先研发推出的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英文全称为:“Data Terminal Unit”,无线DTU具有加电自动PPP拔号并与指定的数据中心IP地址建立WINSocket连接等功能,为用户提供一条双向透明传输的无线链路,链路的维持与检测全由DTU自身完成,无线DTU是一款可以完全独立工作的产品,无需后台计算机及其它设备的资源支持,DTU内嵌入了TCP/IP、SMS、TDP协议栈等,根椐不同的应用可以选择不同的通讯协议,也可以根据用户的不同需求进行通讯协议的自切换来做到通讯备份的功能等。

DTU相当于串口数据流与TCP/IP、SMS协议之间互相转换的转换器,下面来详细介绍一下互相转换的过程,串口数据流转换成TCP/IP协议的过程我们称为“上行”,上行就是DTU收到用户终端设备串口上的数据后封装成IP包,通过GPRS/CDMA/EDGE及Internet网络平台并发送到数据中心端;数据中心软件收到数据包后进行IP包的分用,将最原始的用户终端设备发上来的数据呈现给用户的过程。TCP/IP协议转换成串口数据流的过程我们称为“下行”,下行就是数据中心软件向当前在线的DTU发送一个数据并封装成IP包,通过Internet以及GPRS/CDMA/EDGE网络平台发送给DTU,DTU收到这个IP包后,进行IP包的分用还原用户数据并以串口数据流发送给用户设备的过程。

问题3:

H7000 DTU为用户能提供什么电平接口?

      答:H7000 DTU为用户提供RS232/RS485/RS422/TLL电平接口,波特率支持范围:300~115200bps,用户在购买时向销售经理说明接口类型即可。

问题4:

H7000 DTU的工作电压范围是多少,工作电流为多少?

      答:H7000 DTU标准工作电压范围为:+7.5~26V,也支持+5V供电,H7000 DTU在12VDC供电下待机平均电流为:70mA,发送数据平均电流为:150mA;如对电压有要求在购买前向销售经理说明即可。

问题5:

H7000 DTU有更低功耗的产品吗?我们的安装点在野外偏远地方,采用太阳能供电,所以要考虑功耗。

答:宏电公司考虑到用户采用太阳能与蓄电池等方式为H7000 DTU供给电,已在市场上推出了超低功耗DTU产品,备受用户欢迎并且得到了大量的使用,静态功率小于0.4W,峰值功耗小于1W;H7000 DTU在12VDC供电下待机平均电流为:25mA,发送数据平均电流为:70mA;为了适合更多的低功耗场合,宏电公司正在研发更低功耗的产品;另外H7000 DTU提供“POWER OFF”控制脚,可以通过外部进行DTU的电源开关,用户什么时候需要的使用时什么时候给DTU开关即可,适用于不是“永远在线”模式与太阳能或者蓄电池供电的场合。

问题6:

H7000 DTU产品如何配置参数?

答:请参考相关产品说明书文档,或者咨询宏电技术支持工程师,24小时为您服务,电话联系方式可以从网站(http://www.mdtu.com/about/contact.htm)上获取。

问题7:

H7000 DTU上的三个指示灯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答:H7000 DTU上的三个指示灯分别为PWR灯,DATA灯,NET灯,PWR灯为系统运行状态指示,进入到配置状态PWR灯为常亮,拔号过程PWR灯为无规则快闪,与中心成功建立连接后PWR灯间隔1.5秒均匀闪烁一次;DATA灯为数据指示灯,串口上有数据收发就闪烁,NET为网络指示灯,不同型号的产品闪烁状态会不一样,请参考相关产品说明书。

问题8:

H7000 DTU RS232接口是DCE还是DTE?

      答:DCE。

问题9:

H7000 DTU支持移动或者联通的(VPDN)虚拟拔号专用网吗?

      答:支持。

问题10:

H7000 DTU支持MODEM功能吗?

      答:支持,将DTU设置为AT通道即可。

问题11:

H7000 DTU支持UDP/TCP通讯方式吗?

      答:支持。

问题12:

H7000 DTU支持自定义心跳包功能吗?

      答:支持,用户可以根据自已的要求定义DTU的心跳包格式。

问题13:

H7000 DTU支持SMS短信通讯方式吗?

      答:支持,DTU内封装了SMS协议,无需用户再基于AT命令的开发,当DTU收到用户数据后封装成SMS包并发送到目的接收端。

问题14:

H7000 DTU里提到DDP和透明协议,不是很明白,请解释一下?

      答:DDP协议(DTU DSC Protocol)指得是DTU与DSC之间的通讯的协议,这个协议内容部份由宏电公司定义,一般客户将这个协议叫做宏电协议;透明指的是DTU与DSC之间采用标准的TCP/IP的通讯方式。

带宏电协议的TCP/IP协议封包结构:
标准的TCP/IP协议封包结构:
从结构上分析,当DSC为标准的TCP/IP SOCKET服务时,DTU设置为标准的TCP/IP协议即可,当DSC采用带宏电协议TCP/IP SOCKET服务时,DTU应设置为DDP协议,关于宏电协议中心的开发可以参考宏电 “涵数开发包”。

问题15:

在H7000 DTU中有提到TDP协议,什么是TDP协议,能为用户带来什么样的功能?

答:TDP(Terminal DTU Protocol)用户终端与DTU之间的控制协议,当启用TDP协议后,用户终端可以通过TDP协议来控制DTU的拔号、建立连接、发送数据、断开拔号、配置参数等等,DTU的工作流程完全可以由用户自已进行定义(简称DTU流程DIY),详情请参考TDP协议说明书。

问题16:

在传统的C/S传输模式下,DTU一般应用场合都是客户端,DTU能否做为服务器端?

答:可以,据统计DTU Server功能在电力系统自动化行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DTU server工作模式下,DSC

网友A(2008-07-17):
我是SIEMENS模块产品的全国总代理,相关产品有TC35I,MC39I,MC55,MC75,HC25等,涉及GSM,GPRS,EDGE,3G,HSDPA等全系列,主要用于贵公司产品的GPRS数据传输,远程监控等多用途。如果有需要请随时和我联系,我将竭诚为您服务,若您需要相关的资料和方案,也请和我联系。欢迎交流讨论!
夏磊 Avnet logistics (ShenZhen) Ltd. -ShenZhen office(安富利公司)
电话:0755-83781492; 13902946185
E-mail: lei.xia@avnet.com
Website: www.avnet.com

网友A(2010-03-02):
我是SIEMENS模块产品的全国总代理,相关产品有MC37I,MC39I,MC52I,MC55I,MC75I,HC25等,涉及GSM,GPRS,EDGE,3G,HSDPA等全系列,主要用于贵公司产品的GPRS数据传输,远程监控等多用途。如果有需要请随时和我联系,我将竭诚为您服务,若您需要相关的资料和方案,也请和我联系。欢迎交流讨论!
夏磊 Avnet logistics (ShenZhen) Ltd. -ShenZhen office(安富利公司)
电话:0755-83781492; 13902946185
E-mail: lei.xia@avnet.com
Website: www.avnet.com
Add: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2070号电子科技大厦A座10楼

网友A:
作为专业开发生产M2M领域无线通讯模块的全球市场领导者,原SIEMENS无线模块部门已经于2008年6月1日从原德国SIEMENS分拆出来并在慕尼黑成立了一家独立的新公司——CINTERION(讯亦)无线模块。在原模块的基础上新推出新的高性价比模块MC37I/MC52I,价格性能将更具有优势。欢迎垂询其全国总代理:
Avnet logistics (ShenZhen) Ltd. -ShenZhen office(安富利公司)
夏先生 13902946185 E-mail: lei.xia@avnet.com
Website: www.avnet.com

网友B:
无线应用的大概思路

1方案背景
在工矿业管理工作中,管理部门能否及时准确的了解各采集点的情况直接影响决策与指挥的正确性。而监控区采集点分散,现场环境复杂,给日常工作带来了很大不便,且影响了及时性。在工矿重点区域推行应用无线数传的网络服务系统,将能解决上述矛盾。
应用无线数传的网络服务系统,在加快消防信息化的建设,建立即时传送和显示的数字化远程监控系统,全时段全天候的监控方面大大减少了中间环节,并且组网简单可靠,满足工矿业网络无线服务的需要,实现了报警自动化、管理网络化、服务专业化、科技现代化。
2方案思想
现阶段CDMA 网络的建设已经成熟,CDMA 数据通信稳定,数据传输速度快,数据量大的优点。CDMA 的理论带宽可达153.6Kbps,但实际带宽在北京,上行和上行最高能到100Kbps 左右,平均在60~80Kbps 左右,这个速率跟时间、地点都有关系。工矿设备数据采集部分采用透明或者非透明方式把数据传输给无线数传,无线数传通过CDMA 网络将数据用透明的方式将数据无线传送到中心服务器数据库,决策指挥者就可以通过中心服务器接收到的数据做出判断。
3系统应用连
1、在实际应用中如果采集点不是很多而且采集点又很分散并且数据量大的情况下,可以采取中心对多点的网络应用。用户需要在中心服务器安装相应的服务软件方可进行中心对多点的网络应用。整个无线网络服务系统中,用户在不需要了解TCP/IP、UDP 协议,不用更改程序的情况下即可实现原有串口设备的无线网络连接,而且组网简洁可靠,可以节省您宝贵的时间和已有投资,可用于长距离通信或控制。在此情况下,数传多少不受限制,组网灵活,可以保证串口通讯的稳定,避免重要数据丢失。但这种方式后期的运营费较贵。
实际应用图(1)如下:

网友C:
呵呵!我也来凑凑热闹!

有需要西门子模块(MC37i/MC39i/MC52i/MC55i)和Anydata模块(WCDMA  DTP-701W / CDMA EVDO DTM518C)的请联系 安富利公司的 万先生。

手机:13612906340
邮箱:gelim.wan@avne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