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纺织机械简介

楼主(2007-01-18):
我是做伺服的,现要拓展纺织行业应用,总感觉有些迷糊
我查了一下,纺织机械分了纺纱机械、织造机械、针织机械、染整机械、化纤机械、无纺机械、纺织仪器、纺织器材、纺机配件、纺织配套……
每一大类下,又分了几个到几十个小类,头晕啊,现在的问题是,每个机器的作用是什么啊?譬如粗纱机,在什么环节使用,实现什么功能?
我可以在哪里找到相关资料,恳请各位指点,不吝赐教
先谢过了!!!

网友A:
想做这方面的最起码要了解生产的环节和产品工艺的。

网友B:
哥们,纺织行业很大的,先找个好入手的厂家合作一下。
不容易啊,努力吧

网友A:
纺纱机械又分粗纺、半精纺和精纺,粗纺一般加工生产较长的纤维,精纺加工生产较短的纤维(如棉花),半精纺在两者间。

网友C:
纺织   分为纺纱 和织布   纺纱  分为粗纺 、半精纺和精纺,象楼上说的     一般从原棉经过梳理 除杂    精输   粗纱  细纱  落桶   一些工序   具体的  太多了

楼主:
那怎么样可以找到生产的环节和产品工艺的资料呢?
如果用google,关键词是什么?

网友D:
你卖什么牌子的伺服?

网友E:
你们销售经理谁?老板是谁?听听他们的意见!看看<<纺织电气工艺>>、<<中国纺织学>>......,多结识纺织厂电工。

网友F(2007-02-21):
细纱工序
主要任务:
1.牵伸:将粗纱拉细到所需细度,使纤维伸直平行。
2.加捻:将须条加以捻回,成为具有一定捻度、一定强力的细纱。

3.卷绕:将加捻后的细纱卷绕在筒管上。

4.成型:制成一定大小和形状的管纱,便于搬运及后工序加工。
络筒工序
主要任务:
1.卷绕和成形:将管纱(线)卷绕成容量大、成型好并具有一定密度的筒子。
2.除杂:清除纱线上部分疵点和杂质,以提高纱线的品质。

捻线工序
主要任务
1.加捻:用两根或多根单纱,经过并合,加拈制成强力高、结构良好的股线。
2.卷绕:将加捻后的股线卷绕在筒管上。
3.成型:做成一定大小和形状管线,便于搬运和后工序加工。

网友F:
粗纱工序
主要任务:
1.牵伸:将熟条均匀地拉长抽细,并使纤维进一步伸直平行。
2.加捻:将牵伸后的须条加以适当的捻回,使纱条具有一定的强力,以利粗纱卷绕和细纱机上的退绕。

网友G(2009-10-13):
我司是专业做纺织机械的触摸屏和文本显示器的。包括系统部分的伺服电机和控制器。

电话:029-88257882

传真:029-88272411

联系人:张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