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关于直流电机的速度环和力矩环

楼主(2007-01-18):
向各位老师请教一下:我目前有一个项目应用,控制电机的速度的同时还要控制电机的输出力矩,我不明白的是力矩环应该是里层的控制环,我的速度控制达到稳定的时候,力矩是否能达到我的控制要求?
另外:单纯控制电机的输出力矩的时候,我的电机的速度是不是就处于不受控制的状态?
请老师们指点指点!!!

网友A:
变频器转矩控制时电机在设定上下限值内不受控

网友B:
个人认为:
力矩环就是电流环,如果你单独控制电流环,也就是电流给定,其实这样就是断开了外面的速度环,这样,理论上电机处于不受控制的状态.不过真实的是要和你负载相匹配.
如果你速度达到稳定,只要你调速器选择得当,理论上,调速器会根据负载调整自己的电流来改变力矩,所以速度稳定的时候,力矩可以达到要求,但是并不是你给定的那个,而是根据负载决定的,所以一些需要恒转距的情况下就直接把速度环断开.或者是做主辅.
两台机器主辅,一个是全控,一个只给电流环做力矩控制,通过前面的给定调整后面的调速器^

网友C:
其实就是张力控制

网友C:
应该可以同时控制吧
比如造纸或拉丝之类的速度肯定要受控,力矩也是要受控的

网友B:
那就把张力做外环,然后是速度环最后是电流环

楼主:
感谢周老师的指点!!!

网友B:
呵呵,已经不做老师一年多了,听了好亲切,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楼主:
一般的来说力矩是速度的内环,驱动器首先要满足拖动负载的力矩,之后再满足系统的速度要求,有力矩要求且有速度要求的系统还要根据控制要求具体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