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和力矩不能同时控制

楼主(2007-01-18):
我的直流调速器只有一个模拟量输入通道,但是参数里面有电流环和力矩环的控制参数,我的设备在工作过程中的速度和力矩都是变化的,不知道怎么确定控制方案??

网友A:
只控制电机的速度,但设计时要保证电机的力矩.也就是电机功率足够大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直流调速器?

网友C:
你那是恒功率负载。肯定要变化了。如要保证速度和力矩,须增加电机功率。

楼主:
楼上的朋友说的说用欧陆调速器怎么来实现我需要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