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通讯故障

楼主(2007-01-18):
今天想看看公司设备的程序,是松下PLC---FPO-C16T,提示无法连接,(以前也是设备厂家锁住了无法连接),数据线绝对没问题,通讯设置也全试过了,应不会有问题,是不是硬件锁住了?如是的话,但为什么设备上的两台松下PLC又可以通讯?请各位高手帮帮忙,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开?

网友A:
如果有密码回提示的。

楼主:
谢谢朱工的提示.
主要是还没到密码提示这一步,要先连接成功,才检测密码有无,

网友B:
我觉得应该先查一下你用的是电脑的那个串口,这个很重要!

网友C:
检查一下通讯设置,另外检查下PC的COM口是否选择正确或者是好的

网友C:
楼上的比我快7秒,晕!不过所见略同,呵呵......

楼主:
谢谢ladder和六朋雪1,
两位朋友提到的我也都试过.与我自已一个松下FP-e的相连,一切正常.而且我公司有4台同一个厂家制作的设备,都无法连接.听同事说是那设备厂家的工程师是什么海归,(我来之前设备已安装) 特意动了手脚 晕.....

楼主:
唉,全试过了,电脑没问题,
那位还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D:
把PLC拆开,编程口可能被动了手脚.

楼主:
那能做什么手脚呢,编程口改下能使与PC与连接,而PLC之间可以通信?

楼主:
松下苦担子:您好!
请问编程口能动什么手脚,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网友E:
你确认软件设置没有问题?

楼主:
对,软件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C:
难道两个通讯口坏啦!??

网友F:
你能具体讲一下PLC的型号,还有两台PLC间是怎么连接的,是通过COM口还是编程口

网友D:
现在怎么样了,兄弟,很想知道。除非高手在程序中能辨认PLC的COM与PC的COM口区别,还有可能知道软件有Bug,朋友你把PLC打在PROGRAM档试一下,愚见,希望去你那看现场。

网友G:
用密码能把通信口锁住吗?问题描述不详细。

楼主:
我把PLC拆开了,也没发现什么异常,把PLC打在PROGRAM档会有效果吗?去试试

楼主:
松下苦担子:你好,能留下你的QQ吗,我的是26545167

楼主:
不好意思,QQ打错了,是263474158

楼主:
松下苦担子所说:PLC打在PROGRAM档
我也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H:
TOOL口是没有问题的,两台PLC有可能用了C-NET通讯吧,或者是你的软件设置有问题

网友I:
两个plc通讯都用编程口么?还是一个plc上两个编程口?一个与pc通讯,另外一个和另一个plc通讯?

网友G(2007-03-27):
问下楼主问题解决没

网友J(2007-06-05):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加个通讯模块不就行了。

网友K(2009-03-25):
请问题解决了没有?我现在也遇到了 同样的问题

楼主:
多谢大家支持,问题已解决了

网友L(2009-07-27):
请问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用什么方法解决,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M(2016-10-24):
有可能是芯片ADM3202A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