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轴角度问题

楼主(2007-01-18):
我想请问一下,电机的零点(轴尖为半圆的)如何才能调致-70度.不在驱动和PLC里面设置.有知道工艺的高手吗?谢谢

网友A:
把电机旋转70度安装

楼主:
谢谢,我还想问一下.电机有零位吗?可以把电机位置设置到70度吗?

网友B:
是什么电机?若是伺服电机,编码器的Z相可以看作是电机的零点。

网友C(2007-02-25):
伺服电机有零点的.:)

楼主:
我的问题是电机零点,不是靠编码器来定零点

楼主:
就是电机的零点

网友D(2007-04-10):
电机本身没零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