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燥管的原理及内部结构?

楼主(2007-01-18):
用于潮湿气体预处理的干燥管的原理及其内部结构是什么?

网友A:
内有活性碳,分子筛或可更换的硅胶。

网友B:
有的干燥管由内、外两层组成,内层和外层之间是带有微孔的薄膜,用于水分渗透用。当内管有带有水分的气体通过时,由于内管和外管之间存在几万帕的压力差,水分自动经过带有微孔的薄膜从内管渗透到外管,这样的话内管通过的就是相对干燥的气体。然后内管的干燥气体在经过其他回路返回到外管,将渗透出来的水分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