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奇怪故障?

楼主(2007-01-18):
碰到一个问题,
一台安川伺服控制的x y轴运动,出现报警说控制器有问题,但是关电重启后,又可以运动
,但是只要停机超过1分钟(不断电),再开机就报警,重启又ok
奇怪!
请高人指点

网友A:
伺服的型号:???
报警号:???

网友B:
1.建议查一下加速度
2.只要停机超过1分钟,不按开关是否报警?如不报警的话,查一下你的启动按纽是否有错误信号输入。

楼主:
谢谢 ou_happy
我 检查 一下加速度
过后联系

网友C:
是主轴超时报警吗?

楼主:
sankalibing:

还不是主轴超时报警!
谢谢了

网友D:
请报上报警代码?

网友E(2009-09-27):
安川伺服,面板控制调试,点动速度为500r/m有时可运行,但调整点动速度后,点动操作只冲击一下就停,轴报的很死,用其他操作则过载报警,请高手指教应怎样调整?

网友F:
请报上报警代码?日后好修理!

网友G:
驱动器有问题.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H:
先查看一下驱动器的报警代码,然后再对照安川手册查一下故障原因。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先查看一下驱动器的报警代码,然后再对照安川手册查一下故障原因。

最简单,最直观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