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三菱PLC编程电缆

楼主(2007-01-18):
 很多网友很钻研,琢磨怎样自己做PLC的编程电缆。在制作过程中有乐趣,也增长了见识。我在此介绍一款转换模块。我已经用它生产了很多FX的编程电缆了,效果很好,应用一直正常。那么看看介绍吧。
                                 [b] 转换模块说明
一、概述
为了便于配有不同标准串行接口的计算机、外部设备或智能仪器之间进行远程数据通信,必须进行标准串行接口的相互转换。转换器兼容RS-232、RS-422标准,能够将单端的RS-232信号转换为平衡差分的RS-422信号,转换器可将RS-232通信距离延长至1.2公里,无需外接电源采用独特的“RS-232电荷泵”驱动,不需要靠初始化RS-232串口可得到电源,内部带有零延时自动收发转换,独有的I/O电路自动控制数据流方向,而不需任何握
手信号(如RTS、DTR等)。从而保证了在RS-232全双工方式下编写的程序无需更改便可在RS-422方式下运行,确保适合现有的操作软件和接口硬件,转换器传送速率300-115.2Kbps。都可以应用于主控机之间、主控机与单片机或外设之间构成点到点、点到多点远程通信网络,实现多机应答通信、广泛地应用于工业自动化系统、一卡通、门禁系统、消费系统、考勤系统、停车场系统、自助银行系统、公共汽车收费系统、公路收费站系统等等。

二、性能参数
1、接口特性:接口兼容EIA/TLA的RS-232、RS-422标准
2、电气接口:RS-232端DB9孔型连接器,RS-422端
DB9针型连接器,配接线柱
3、工作方式:异步全双工差分传输
4、传输介质:双绞线或屏蔽线
5、传输速率:300-115.2KBPS
6、外形尺寸:60mmX35mmX18mm
7、使用环境:-25℃到70℃,相对湿度5%为到95%
8、传输距离:1,200米(RS-485端)5米(RS-232端)

三连接器和信号
RS-232C 引脚分配
DB9 Female
(PIN)    RS-232
接口信号
1    保护地
2    接收数据SIN (RXD)
3    发送数据SOUT (TXD)
4    数据终端准备DTR
5    信号地GND
6    数据装置准备DSR
7    请求发送RTS
8    清除发送CTS
9    响铃指示RI

RS-422输出信号及接线端子引脚分配
DB9Male
(PIN)    输出信号    RS-422全双工接线
1    T/R+    发(A+)
2    T/R-    发(B-)
3    RXD+    收(A+)
4    RXD-    收(B-)
5    GND    地线
6    VCC    +5V备用电源输入

四、件安装及应用
本产品外形采用DB-9/DB-9通用转接插头,输出接口配有普通接线柱,可使用双绞线或屏蔽线,连接、拆卸非常方便。T/R+、T/R-代表发射A+、B-。RXD+、RXD-代表接收A+、B-,VCC代表备用电源输入,GND代表公共地线,点到点、点到多点、全双工通信接四根线(T/R+、T/R-、RXD+、RXD-),接线原则“发+”接对方的“收+”、“发-”接对方的“收-”、“收+”接对方的“发+”、“收-”接对方的“发-”。RS-422全双工模式接线时将T/R+(发+)接对方的RXD+(收+)、T/R-( 发-)接对方的RXD-(收-)、RXD+(收+)接对方的TXD+(发+)、RXD-(收- )接对方的TXD-(发-)。
  接口转换器支持以下两种通信方式:
1、    点到点/四线全双工
2、    点到多点/四线全双工
转换器作为全双工接线时,为了防止信号的反射和干扰,需在线路的终端接哟个匹配电阻(参数为120欧姆1/4W)

五、通信连接示意图
 RS-232至RS-422转换
1、    RS-422点到点/四线全双工通信

2、RS-422点到多点/四线全双工

3、接口转换器之间全双工通信连接

六、故障及排除:
1、    数据通信失败
A、    检查RS-232接口接线是否正确
B、    检查RS-422输出接口接线是否正确
C、    检查接线端子是否连接良好
2、    数据丢失或错误
A、检查数据通信设备两端数据速率、格式是否一致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zhuyongjun021@126.com。

网友A:
sc-09没这么费劲!

楼主:
计算机的通讯口是USB或RS232的,而三菱 FX的是RS422的,必须进行转换的。

网友B:
好麻烦啊

网友C:
西门子S200和S300的可以做吗.

楼主:
S7-200的可以做,没有问题。目前300的不是自己做。

网友C:
s200和S300有什么不一样.

咱那丽好马!!!

网友:
是很麻烦啊!

网友D(2007-10-30):
应该有更简单的做法,在其它网站上有图纸的,朋友以前做过的,还很好用呢!

网友E:
请热心的楼主将 Mitsubishi 编程口 的 Mini 8 针定义告诉我们一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