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请教intouch标记定义,急!!

楼主(2007-01-18):
I/O实型的标记名定义里,最大/最小工程单位和最大/最小原始数据应该怎么设定啊?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在concept里定义的实数变量在intouch画面里无法正常显示,但是整数型显示正常,是不是跟以上两个设定有关?急切请教大家!!!

网友A:
1、看看你的通讯协议里的设置
2、项目前加F
如还不行请发信whl009@yahoo.com.cn

网友B:
最大/最小工程单位 是画面INTOUCH要显示的比例
最大/最小原始数据 是PLC采集数据的实际值
比如你PLC采集的信号是液位0-7M。你要在INTOUCH中显示为0-100就相应填写就好了

网友C:
concept里面AI模块定义的原始范围是0~16000或者0~4095等,这个写在最大/最小原始数据
然后你想看到上面显示是0~100或者0~7,最大/最小工程单位
4X的32位变量要和Intouch通讯,要在地址后面加上“ f”
例如"400001 f"

楼主:
可以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