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卡只接受低电平常开限位信号,我的机床上的限位开关是常闭的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2007-01-18):
谢谢指点

网友A:
控制卡的I/O电平不可变,但是逻辑上一般是可翻转的,所以机床上的限位开关是常闭也没什么关系呀!

网友B:
如果不是原点开关的话,应该是可以用继电器转换一下的吧。

楼主:
控制卡接口板的输出的信号是可以翻转的,输入好像没说可以啊,这些都是隔离型输入信号,控制卡接口板相应引脚是高电位,当常开的开关闭合和地连接,电路就闭合,通过光隔管输入信号。机床上零位开关是常开的,限位是常闭的 ,限位开关是不是必须要换?

网友C:
转下比较简单

网友D:
用继电器转换.

楼主: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阿? 用什么样的继电器转换?

网友E:
软件反转就可以了

网友F:
  好象不懂你的意思:既然能接常开,为什么不能接常闭??所谓常开常闭只是一种逻辑,跟电气参数似乎没有至关重要的关系吧,把两者混淆了,是不是让人有点迷糊?

网友B: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阿? 用什么样的继电器转换?
用你的限位信号带动继电器,用继电器的输出接到控制卡上,具体接线问一下你们的电工。

网友G: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H:
加个电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