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DH-485通讯

楼主(2007-01-18):
在DH-485网络上新增加一个节点,此节点通讯时好时坏,如果将其它节点去掉一个,它就能正常,不知是何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的问题必须写详细些,这样我们才可以帮你判断问题,表面看你的问题就是CPU节点容量问题!!!

网友B:
应该是节点的容量问题,不知道你连了多少个设备上去

网友C:
和你的节点所在的网络中的位置有关系吧?是不是网络的终端,做没做相应的处理?

网友D:
可能是终端的问题吧,可能以前的网络以作了终端。

网友E(2007-03-08):
我的也是呀
我的DH484是用二线通讯的没有做任何终端处理,有一个节点也是时好时坏。

网友F:
可能是线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