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推力或拉力測試

楼主(2007-01-18):
請問如何能測試在2噸壓力下.需要多大的推力或拉力才能拉動小車前進,就打個比方說,我們一般用的手動拖車,怎樣才能檢測,要注意的一點是用電控原理來控制,并不是我們用一個拉力表來測試.望告知一二

网友A:
2吨压力!那你估计拉力有多少?找个量程合适的力传感器,串联于施力机构和小车之间,缓慢均匀加力,直到小车移动,记录下最大力,即为静摩擦,移动后平均力,即为动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