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中PID的如何使用

楼主(2007-01-18):
我是刚接触PLC的工程,用S7200,我想对温度进行PID控制,可不知道该怎么设置,微分积分参数都需要设置吗?谢谢大哥大姐了!用过的能给我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A:
你的问题其实非常的简单,主要是看你的PID控制对象是什么,是风扇、压缩机、还是加热管了,如果对温度控制精度的反映时间要求不是很严格的话就不用使用D了,就用PI控制就可以了,不用提前量,我就是经常用PID控制温度值的,如果有问题就给我联系吧!我的QQ 491004843 HANLUMING120100·163.COM  你先将采集时间设置为20S P 设置为0.6 I 设置为1.3看看吧,最主要的还是要看你的控制对象啊,要根据控制对象的不同改变响应的数据啊,有时间联系我吧,我是做冷水机组的,主要是控制温度,压力,频率等

楼主:
TO:共控,首先表示感谢,我这个活得控制对象就是温度和压力,要准确的.这些参数的设置是不是还得根据实际温度压力与电流的对比计算出来?

网友B:
可以自动按向导生成,再做一定的设定参数,调试就可以了

工控啊!

网友:
我已经发送了S7-200 PID的资料到自助资料里面。你可以下载看看!!

网友C:
自己编PID指令最好,用PLC自带的PID指令也就是傻瓜照相机一样的,当然,PLC自带的PID自整定还不错,不过并不会完全适用. 想灵活应用,就必须得自己动手.

楼主:
TO工控:我已经在QQ上申请加你了。你能不能把S7-200 PID的资料发我邮箱啊,谢谢啊!wwbb1982@sohu.com

楼主:
TO guafa58:我是不知道怎么设置参数啊!能给我说详细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