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变压器低压端接法?

楼主(2007-01-18):
请问:三相五线制的供电系统,变压器低压端的零线是不是一定要接地?

网友A:
一定要接地,而且接地电阻不能大于4欧。最好打地网

网友B:
Isaiah: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18 19:23:00
一定要接地,而且接地电阻不能大于4欧。最好打地网
同意

楼主(2007-03-15):
开始没接地,造成了电压波动较大,现在接地以后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