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芯电缆安全载流量!

楼主(2007-01-18):
铜芯电力电缆安全载流量

序号 型号规格 外径(㎜) 电流(A)(35℃) 备注
1 VV-1KV 3×4+1×2.5 15.2 25
2 VV-1KV 3×6+1×4 16.8 33
3 VV-1KV 3×10+1×6 18.5 44
4 VV-1KV 3×16+1×10 20.7 60
5 VV-1KV 3×25+1×16 22.9 81
6 VV-1KV 3×35+1×16 25.2 102
7 VV-1KV 3×50+1×25 29.7 128
8 VV-1KV 3×70+1×35 32.5 159
9 VV-1KV 3×95+1×50 38.2 195
10 VV-1KV 3×120+1×70 41.0 224
11 VV-1KV 3×150+1×70 45.4 260
12 VV-1KV 3×185+1×95 50.8 298

楼主(2007-03-12):
好东西,没人看啊!

网友A:
看不懂呀?

网友B:
上面的如果用表格的方式去做,可能会更好看一些,不过,即使是同一型号的电缆每个厂家写出的安全载流量也不一定相同!

网友C:
现在材料的质量均以过关,不同的厂家相差不是很大

网友D:
最好向厂家要份资料,GB标准的相差不是很大

楼主:
这个搞工程或者技改的时候就很有用了!

网友E:
有点象铝芯的.

楼主:
不是铝芯电缆,这是铜芯电缆的安全载流量,当然实际的肯定比这要高些!

网友F:
 其他的能懂,就你这个像乘法九九表的,看不懂呀?

网友G:
我也没看懂哦,
能不能用表格,标注清楚一点

楼主:
改天换成表格形式!

网友H:
电流传输率还是下降的哦,

网友I:
看不清楚,表格吧!
1 VV-1KV 3×4+1×2.5 15.2 25

1*2.5 就是2.5mm2的线么? 那么15.2 就是电流了? 好像没这么小。

网友J:
 沧海一黍: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22 14:23:00
    看不清楚,表格吧!
1 VV-1KV 3×4+1×2.5 15.2 25

1*2.5 就是2.5mm2的线么? 那么15.2 就是电流了? 好像没这么小。

是三根4mm2加上一根2.5mm2的电缆,15.2是外径(㎜),电流是25A.

楼主:
对就是这个意思,三相四线制的!一直想发表格可是发不出来。

网友K:
过于安全了吧?谁定的这标准?
---------------------
职业电工QQ群:2275039

楼主:
书上查到的啊,不好找到的,是有点太过安全,但是对于长期运行的应该要考虑安全系数啊!

网友L(2007-05-12):
[u][i]老兄:太安全了.要讲点经济效益.[/u][/b]

网友M:
安全不是坏事情.
至少这种用法不会 出现电缆放炮.

网友N:
不错,是好东东。谢谢了。

网友O(2007-08-04):
请问656KW的电机需配多大的电缆啊?

网友O:
上面给出的电缆安全载流量是否太大了,不经济。

网友P:
3350KW的电机需要多大的电缆。高压

网友L:
电压是6000V还是?。

网友Q(2007-09-17):
高压是多少?

网友R:
 挺安全的,就是成本有点高

网友S:
能不能再提供更多一点的?
我现在有设备有2000A,三个主线加一根零线,大家说我要用多大的截面既安全又经济呢?

网友T(2007-12-28):
我赞成安全电好。

网友U:
好东西,只可惜太少了

楼主:
具体的要算的,一是载流量,二是动稳定性和热稳定性!载流量一般为截面积的1.7倍。

网友V:
好东东,还要根据环境来算载流量,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W:
还有环境温度,电缆的长度,施放条件,千万不能照搬死理。

网友X(2009-05-18):
顶上楼电工小刘,电缆的正常工作温度也相当重要。

网友Y:
即把,看不懂46844455+666666456

网友Z(2009-07-08):
好东西,可是看不太懂啊

网友AA(2009-08-13):
看不太懂啊……………………………………

网友AB:
常规说是对的。但是不能生搬硬套。有特例,看用法,与条件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