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问题

楼主(2007-01-18):
我发现西门子S7-200模拟量输入模块问题很多,不是数据不稳定,就是收不到信号.不知各位同行是否有同感.

网友A:
那是你脑袋有病

网友B:
不会吧,这样的plc谁还敢用?

网友C:
技术不到家。一般模拟量要保证共M.这样可以避免干预。

网友D:
不是吧,没遇到这种问题。

楼主:
肯定是模块本身问题,我换了另一块同样型号就好了,而且还跟供应商换了货.再说,端子螺丝也很差,稍为开点力就滑牙了.

网友E:
接线问题,S7-200接线复杂,短接线多,模拟量要保证共M.

网友F:
接线的问题;

我用的稳定性还是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