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如何将光缆与屏蔽线相连

楼主(2007-01-18):
如何将光缆与屏蔽线相连
井下绞车实现监控,通迅介质是光缆,绞车提供485传输,请问是否有光缆与屏蔽线互相转换的设备

网友A:
有这种设备。这种设备就是把RS485信号转换成光信号传输,接收方再转换成电信号,把RS485信号复原。我已经在工业中采用。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zhuyongjun021@126.com。

网友B:
你要传输视频还是控制信号,光端机可以做到这些,当然饿可以使用串口转光纤的设备,可以咨询15921512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