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测量汽车尾气流量

楼主(2007-01-18):
现需要测量汽车尾气流量,流速为1500KG/小时,介质温度为0--800度之间,请问该怎么测,谢谢,该用什么流量计,最好是插入式的.

网友A:
1\ 流速1500KG/小时 对吗?
2、出口温度应该没那么高吧
3、有专门的汽车尾气检测装置 包括流速 流量换算 你可以搜索1下会找到很多

楼主:
感谢楼上

1500KG/小时是最大流速

检测位置在排气口里面一些,也不能确定多少,估计在500度左右,尾气流速测量的资料很少,能不能麻烦详细说说,用什么样的 流量计好一些,检测精度3%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