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叫,而且围绕一点来回震荡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1-18):
最近碰到过此类的问题,控制卡控制伺服,仔细观察X轴丝杠在来回的作圆周运动,不是很明白应该调整哪些参数来解决,MR-E的伺服,卡输出1000个脉冲,1个脉冲走10个u。

网友A:
来回调整速度环和位置环增益试试。
我碰到这种情况是因为速度环增益太低,积分因子也比较低造成的。

网友B:
降低驱动器上的位置增益。

楼主:
目前位置环增益是自动模式,而且最近是想增加位置环增益改善滞留脉冲的影响,看到刘斑竹的留言,矛盾中

网友B:
那就增加速度环增益试试,不过可能更糟

网友C:
改个大点儿的电机试试。

网友D:
请问下使用伺服监控软件如何调好伺服的增益 如何看曲线来分析系统的响应
如果参数调好了 在伺服快定位结束的时候 会不会一定会发生超程 这时有微小的振动呢

网友E:
to 彦青:2号参数的第四位是机械共振频率设置,尽量提高它,应该会有所改善.除非选型不合适,负载的转动惯量远远大于电机转子的转动惯量.

网友F:
一般振荡多是积分作用过强,调节时还可以适当加大位置环比例增益

网友G:
共振? 如果我们认为他的PI参数都已调整到最佳的话